博图V15.1自己记录贴

楼主(2020-05-29):
这个帖子是给自己一个记录。

希望可以解决入门之后的技术问题。

不知道能走多远,相信但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总会有收获的。。

不是自己写的程序,但是仿真调试时侯是一点一点弄清楚了。

仿真流程

1、选中对应的CPU模块

2、启动错误检查、启动仿真---出现CPU仿真界面。

3、选择对应的人机界面模块

4、启动检查、启动仿真。

5、回到程序模块选择MAIN主程序-禁用/启用监视

6、可以仿真人机界面了-可以在界面操作也可以在程序里面强制定义按钮状态操作

网友A:
边学习边记录

网友B:
总结习惯挺好的

楼主:
刚刚做了一个猫爪复位程序。一直CPU仿真失败,显示只能仿真S7-1200系列固件版本4.0或以上的版本。

更改CPU为1214C和HMI-TP700也无济于事。

楼主:
CPU问题解决。。更换为4.0版本以上1214FC-CPU

仿真HMI时候出现建立连接失败,可能 是更换界面型号太多导致的。重启动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C:
最近也打算学习一下博图,学习学习

楼主:
PLC 梯形图变量不能注释      单击右键选择注释就可以,每个变量有两个位置可以备注

网友D:
给楼主的奋斗精神 点赞

楼主:
星三角启动仿真;提示下组件不同。更换PLC 改1215FC 为1214C  OK

楼主(2020-11-20):
博图V13程序升级为V15步骤说明

博图V13程序升级为V15步骤说明:

受固件版本号的限制,许多V13无法组态西门子1200PLC硬件,程序更无从编写,下面就说下步骤:

首先,卸除原V13所有软件,(我的是V13 SP1),安装博图V15软件(提前关闭杀毒软件,删除导致重启注册表);

1、打开原程序文件夹,找到 程序名称.ap13(下图中的xiji.ap13)

2、重命名此文件(将13改为15)

3、双击打开,弹出需要升级对话框,点击 确定,开始升级进度

4、等待升级完成。

5、点击 确定,打开 项目视图,分别对PLC程序和屏程序进行编译就可以了,最后记住一定要保存

V13更改V15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