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上电显示95.0报警怎么办?

楼主(2020-05-29):
求助各位,伺服使用出现95.0报警查不出问题在哪里,此次采购订货不知在哪里订货没有支持,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如果有好的松下伺服代理商麻烦大神一起推荐,感谢。

网友A:
松下伺服的95号报警指的是电机和驱动器不匹配,你看一下是不是接错编码器线了,电柜电机比较多的情况下,不注意很容易接错线,确定一下编码器线两端的驱动器和电机是否匹配,如果确定没问题,看看是不是驱动器灌的参数有问题,这两个方面查过之后应该可以解决的。如果还不行,可以从这里搜索了解一下,询问一下他们的技术工程师。http://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