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的电气符号求助

楼主(2020-05-29):
请教一下兄弟们下图中电机上方的一个方框带叉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感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传动机构或者减速机构之类的,不一定是电气符号

网友B:
image.png网友分析的

楼主:
有可能是减速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分析的

兄弟感谢啊,你这都截图帮我问了呵呵,感谢

楼主:
但是看到网上说减速机没有特定符号,不确定,但这个是连在电机轴后面的,减速机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和电机符号组合在一起就是电动葫芦,内部有联轴器,制动器,减速器等

网友D:
应该是电机连接负载的万向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分析的

感谢兄弟,还帮我把这个发到别的讨论群里了,我在其它的相关介绍里找到了,确实是减速机,再次感谢

楼主:
感谢兄弟们了,这个我在相关的三菱产品介绍PPT中看到了,确实是减速机构,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E:
减速器,三个字不够

网友F:
感觉像一个刹车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