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

楼主(2020-05-29):
现在有两台电机AB控制两条长度不同的传送带,在传送带上分别设置两个不同的位置的点,例如第一个上面设A1A2  第二个设B1B2  使其两等分,传送带的轴上分别装有一个编码器反馈实时脉冲数。   现在需要从A1 B1开始运行,可以同时到达A2 B2 再同时到A1 B1再同时到A2 B2,一直这样运行。   我设想是每1ms去比较两个实时脉冲数,然后B根据脉冲误差数来实时调整频率。    但是具体该如何编程实现?

楼主:
根据一圈脉冲数,两个位置之间长度可以算出单位时间内传送带大致的速度。这样可以得到A B的初始给定频率。    但是长时间运行会有累计误差,怎么用实时脉冲数来微调?

楼主:
每到达一个位置是否需要将脉冲数清零

楼主:
比如一圈1000脉冲,时间1分钟。当A到1000读取B现有脉冲数,若A1000,B900

B慢了,下一圈B需要提速,相当于下1分钟A需要走1000脉冲,B走1100脉冲,重新给定频率。每一圈都这样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