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A-AB伺服驱动走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0-05-29):
想了解一下台达伺服驱动器走485通讯是如何启动及停止?还有走2个轴走直线插补需要怎么操作?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使用伺服的内部PR,利用通讯的方式修改PR的值,然后在利用通讯修改P3-06的值来触发对应PR,以此来使伺服进行对应运转。

直线插补不是PLC的功能么。

网友B:
通信方式启动、停止都是有相关寄存器的,楼主可以先行查一下手册。

网友B:
P1-01参数设置为0002

网友B:
P2-11设置为0014:

网友B:
P0-17设置为7:

网友B:
P0-18设置为54:

网友B:
P0-19设置为0:

网友B:
监视变量依代码顺序说明如下:

网友B:
P2-10

默认设置为101

通过通信给此参数设置1,则使能伺服;

通过通信给此参数设置0或者101,则断使能

通信地址为H0214,单字,使用06功能码进行写操作、使用03功能码进行读操作

网友B:
P1-09

通过通信给此参数设置实际需要的转速

通信地址为H0112H0113,双字,使用16功能码进行写操纵,使用03功能码进行读操作

网友B:
P0-09

P0-17设置为7后,此参数显示的是电机目前转速

通信地址为H0012H0013,双字,使用03功能码进行读操作

网友B:
P0-10

P0-18设置为54后,此参数显示的是电机目前实际扭力

通信地址为H0014H0015,双字,使用03功能码进行读操作

网友B:
P0-11

P0-19设置为0后,此参数显示的是电机编码器目前回授的坐标位置

通信地址为H0016H0017,双字,使用03功能码进行读操作

网友B:
P3-00:设置为0x01,即就是站号为1
P3-01:设置为0x0001,即就是通信波特率为9600bps

P3-02:设置为7,即就是通信协议参数为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Modbus RTU协议
P3-03:设置为0,通讯错误处置方式为:警告并维持继续运转
P3-04:
设置为
0,通讯逾时关闭

P3-05:设置为1,通讯接口选择RS485
P3-07:
设置为0

楼主:
谢谢楼上如此详细的解释!!谢谢了!

网友(2020-07-20):
内部位置方式无法做到插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