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一运行就是运算错误错误点还在F171上

楼主(2020-05-30):
1.png2.png求助各位大神帮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脉冲输出设置有问题  因为你用的兼容模式 所以看FPX手册即可

1.首先第一个 DT166 控制代码

根据你的H12  只选择脉冲输出方式  你确定你的输出频率在9.8KHZ以内吗

 建议使用H112

2.速度问题

初始速度必须小于目标速度  即DT168<DT170

建议初始速度固定  然后在触摸屏或者PLC成限制DT170的最小值

3.加减速问题

 image.png请保证在范围内

网友A:
有其他不明白的问题 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输出设置有问题  因为你用的兼容模式 所以看FPX...

谢谢大佬确实是参数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输出设置有问题  因为你用的兼容模式 所以看FPX...

网友B:
大佬膜拜 学习学习

网友C(2020-07-01):
脉冲输出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