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粘贴方式选择

楼主(2020-05-30):
EPLAN在粘贴时可以选择编号、原样或者?三种,不小心点了默认某个方式要怎么改回选择方式

网友A:
这个在设置里修改

 以设备编号还是,, 这个首先要知道 在线编号 离线编号的情况。image.png编号分为两种:
1、编号(离线):表示对已有符号的编号规则,执行菜单:项目数据>设备>编号。
2、编号(在线):表示新放或复制粘贴时的新符号或新设备时自动的命名规则。

相关的帖子在我的版块有详细的内容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4/82648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设置里修改 以设备编号还是,, 这个首先要知道 ...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