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是什么

楼主(2020-05-30):
 DTU是Data Transfer unit的缩写,中文名称是数据传输 单元 ,用于在远端将PLC等下位机设备的数据透传到服务器上,专门用于将串口数据转换为IP数据或将IP数据转换为串口数据通过GPRS通信网络进行传送的无线终端设备。DTU广泛应用于气象、水文水利、地质等行业,主要传输较小的数据。
  DTU具有的特点是:
  1、组网迅速灵活,建设周期短、成本低;
  2、网络覆盖范围广;
  3、安全保密性能好;
  4、链路支持永远在线、按流量计费、用户使用成本低;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DTU是无线数据传输模块,采用2G、3G网络进行远程数据传输的终端模块.其原理是将串口数据打包成TCP或者UDP包进行数据远传。RTU是模拟量采集终端模块,是将模拟变量采集后,经过A/D转化成数字格式的设备.DTU一般只能传输标准的232、485数据,RTU只能将模拟量采集后转化为串口数据.DTU是数据传输设备,而RTU是数据采集设备。两者分工明确较容易区分。

DTU测试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
  1.一个公网IP地址或独立域名;
  有些情况下,测试环境中的计算机由于在内部局域网,所以无法拥有独立的公网IP地址和域名地址,这样就需要通过拨号上网获得独立公网IP,也可以在测试环境中的路由器上设置DMZ主机映射或者端口映射来使计算机能够穿透内网,以便计算机可以与DTU能够进行正常应答。
  2.一张开通GPRS数据业务的SIM卡(测试GPRS DTU必须),或者一张开通CDMA数据业务的UIM卡(测试CDMA DTU必须);
  3.一台带有9Pin RS232串口的台式计算机或笔记本电脑;
  这台计算机用来对DTU的参数进行设置和调整,同时在测试的时候,可以连接DTU作为虚拟数据源设备,通过串口调试工具与上位机数据中心收发数据。当然,这台计算机在满足条件1的情况下可以既是上位机数据中心,同时也是虚拟数据源下位机。但是在第二种测试目的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这么做,以免对测试本身产生怀疑。
  4.一套完整的测试软件; 完整的测试软件包括: DTU配套的专用参数设置软件; 串口调试软件; 上位机数据中心演示DEMO软件。

网友A(2020-09-14):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1. 工业通信设备和商用通信设备/家用通信设备有什么不同?

    工况要求不同,环境要求不同,

  2. 工业通信设备怎么才能满足要求?

    工业通信设备使用久经验证过的工业通信芯片,宽温芯片,高可靠性稳定性芯片,高性能滤波器,高质量稳定器件

  3.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有需要定制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的的需求,可以定制软硬件的,我们可以OEM,ODM,试产,量产。

    可以联系我们有博通,marvell,RTL,高通量产方案。image.png2491906403.

  4. 为什么要定制工业通信设备?

    自己量产的肯定便宜啊,自己定制的量产的可以集成到自己产品里啊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