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疑惑PLC的高速脉冲输出指令是怎么编写的

楼主(2020-05-30):
最近学西门子PLC调速步进电机,有一些问题比较疑惑,PTO调速原理是输出固定占空比50%的脉冲串给步进电机,步进收到一个脉冲转一个步距角,然后脉冲频率越高,电机转速越快对吧?按这个写了一个简易的控制Q0.0连续通1ms断1ms(相当于500Hz的脉冲)的程序给PLC,电机的效果跟用pls脉冲输出指令/运动库指令给定500Hz频率完全不是一回事,几乎不会转,只有抖动,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老师们,这是因为什么原因,PLC的相关指令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了!!

网友A:
还是先学习一下PLC的工作原理吧,这个真看明白了,你就不会跑来问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内容:能麻烦您详细说说吗,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学习一下PLC的工作原理吧,这个真看明白了,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