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abview开发的软件在WIN10上通讯失败

楼主(2020-05-30):
情况是这样的:以前基于DMC和Labview开发的一款运动控制软件,一直在XP和WIN7系统的电脑上使用的,现在因为电脑折旧了换新的了,也就是WIN10系统的电脑,按照经验安装Labview,galiltools,覆盖文件夹等等步骤,结果四台新电脑只有一台成功运行软件,其余都出现软件开启后LABVIEW上的通讯显示失败,但是PING或者Galiltools连接发命令都是OK的,请教各路大神有谁熟悉LABVIEW开发的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谢谢

网友A:
原则上,galiltools及其内核开发库,只支持到win7,在win10下不保证能稳定工作。换一种说法,就是在win7以后的版本的windows系统上,就应该由windows自己来保证其稳定性。

不知道您用的labview是什么版本,由没有类似的情况。

在win10下,为了精良兼容旧版本的应用程序,也提供了保护模式以及模拟旧版本系统环境的方式。有的时候,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出应用程序是否需要保护模式以及旧的Windows环境,但这个识别不是特别的可靠。您看一下可以使用的那台电脑,win10的版本和设置,尤其是对于您的应用程序的属性设置,是否可以复制到另外几台电脑上试试看。

另外,我不确定您的安装步骤本身有没有问题,但是无论无何,“覆盖文件夹”这不像试一个正常安装软件的步骤。

楼主:
感谢刘工指导,目前我们通过镜像系统将成功的那台电脑镜像到其他几台电脑,可以使用。后续我们尝试根据您提的几点建议再找找原因。

“覆盖文件夹”时我们这个程序安装说明手册里提供的安装步骤,可能是为了改一些参数文件吧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galiltools及其内核开发库,只支持到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