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如何(MODBUS)控制转速

楼主(2020-05-31):
松下A6可以通过MODBUS调用BLOCK进行相应的动作,用那个BLOCK做转速控制,如何进行调速

网友A:
有相应的寄存器地址,给这个寄存器赋值即可。

网友B:
类似于把(modbus)寄存器地址组态画面,给个数值输入框,填上赋值即可,主要还是看说明书的详细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把(modbus)寄存器地址组态画面,给个数值输...

没有啊,松下是BLOCK

网友C:
松下A6可以使用Modbus通信或者I/O动作两种方式调用Block块动作,如果想改变速度可考虑使用速度更新!可以看下这篇文章http://www.shhuitong.net/news/1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