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用,怎么上载程序

楼主(2020-05-31):
请教大家,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上载程序,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办谁知道的,急急急 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下载程序时未选择支持工程上传,可以试试用U盘备份程序,不过这样备份的程序正常无法编辑。

网友B:
估计老款型号不支持的上传功能,好像2019之后都可以的

网友C:
为了程序的保密性,有时候会刻意选择不能上传的

网友D:
程序的保密性,刻意选择不能上传的

楼主(2020-07-08):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下载程序时未选择支持工程上传,可以试试用U盘备份...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