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里面写程序,亮橙色是报错吗?

楼主(2020-06-01):
最近在学习西门子变成,看了一个朋友写的程序,里面老是有橙色的字和线,我感觉是软件默认的轻微警告,如下图所示,请问是这样吗?要如何才能消除?

网友A:
可能是你 DB4.DBD0 这个地址 定义的数据类型  不是 DW, REAL,或DINT 吧?

网友B:
不影响使用,最好用先TEMP定义好变量,这样用起来可读性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使用,最好用先TEMP定义好变量,这样用起来可读性好

变通一下。博图有所谓的实参和形参。充分利用起来

网友D:
其实就是说通过变量名找不到这个地址。一般来说,博图的变量名跟地址是会对应起来的,但是如果你使用的变量名是BOOL值,程序中又要批量处理的时候,地址会是以字为单位来算的,所以就会出现地址没有对应变量名。要想消除嘛就是你做个变量数组Array把这些批量处理的BOOL变量做进数组里,不过一个数组占一个字,地址要算明白。

网友E(2020-10-16):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2020-12-15):
不影响使用,最好用先TEMP定义好变量,这样用起

网友F:
定义好变量,这样用起来可读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