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A、B、C、D型应该怎样选择?

楼主(2020-06-01):
断路器通用的脱扣特性有A、B、C、D四种。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1)A型断路器:2倍额定电流,很少使用,一般用于半导体保护(一般情况下都使用保险丝);

所谓的多少倍电流,就是抗冲击电流,承受一定的持续时间开关不跳闸,它的特性就是避开冲击电流。

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选型:断路器的脱扣器型式有过电流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分励脱扣器等。

过电流脱扣器还可以分为过载脱扣器和短路电流脱扣器,并有长延时、短延时、瞬时之分,过电流脱扣器最为常用。

过电流脱扣器其动作电流整定值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可调的,调节时通常利用旋转或者是调节杠杆。电磁式过电流脱扣器同样的有固定和可调两种。而电子式过电流脱扣器一般都是可调的。

断路器的分断能力指的就是能够承受最大的短路电流,所以旋转断路器的分断能力必须大于其保护设备的短路电流。

过电流脱扣器按安装方式又可以分为固定安装或模块安装,固定安装为在出厂时脱扣器和断路器就加工成一体,一旦出厂后其脱扣器的额定电流不可调,而模块化安装脱扣器作为断路器的一个安装模块,可以随时可调,灵活性强。

瞬时型:0.02S,用于短路保护;

短延时型:0.1-0.4S,用于短路、过载保护;

长延时型:小于10S,用于过载保护;

目前常用的DZ系列空气开关(带漏电保护的小型断路器),常见的规格有:C16、C25、C32、C40、C60、C80、C100等,其中C代表脱扣电流特性为C,即起跳电流,例如C20表示起跳电流为20A,跳闸特性为C曲线,一般安装3500W热水器要选择C20的断路器,安装6500W热水器要用C32的断路器。

断路器是用来保护电线以及防止火灾发生,所以要根据电线的大小来选配而不是根据电气的功率来选配。

如果断路器选择太大就起不到保护电线的作用,当电线超载断路器依然不会起跳,就会给家庭安全带来隐患。

1.5平方线配C10的开关

2.5平方线配C16或20的开关

4平方线配C25的开关

6平方线配C32的开关

附上家庭使用铜线载流量与所带负载功率选择表

对于用于负荷为电动机的空气开关,应选择D型特性,以避开电动机起动是5-8倍的高起动电流。

(2)B型断路器:2-3倍额定电流,一般用于纯阻性负载和低压照明回路,常用于住户的配电箱,保护家用电器和人身安全,目前使用较少。

(3)C型断路器:5-10倍额定电流,需在0.1秒内脱扣,该特性的断路器最为常用,常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

(4)D型断路器:10-20倍额定电流,主要在用电器瞬时电流较大的环境,一般家庭也比较少用,适用于高感负载和较大冲击电流的系统,常用于保护具有很高冲击电流的设备。

二、C型断路器是否适用于电动机回路

我们都知道,C型微断用于普通回路,如照明回路;D型断路器用于电动机等动力回路,那么,C型微断是否可以用于电动机回路呢?

先不说可不可以,我们来先看一下C型和D型微断的区别:

C型微断:含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短路保护脱扣值为额定电流的5~10倍;

D型微断:含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短路保护脱扣值为额定电流的10~20倍;

两者过载保护相同,区别仅在于短路保护脱扣范围。

通常,普通负载无启动电流,即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电机的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7~10倍左右。

举个例子:4kW三相电机,额定电流9A,启动电流按10倍计算,90A;

通常选择D型16A微断作为保护电器,按10倍动作电流计算,短路保护动作电流为160A,可以躲开电机启动电流;

那如果选择C型16A微断作为保护电器,按5倍动作电流计算,短路保护动作电流为80A,无法躲开电机启动电流;那是不是意味着绝对不能选择C型断路器?

当然不是,如果选择C型25A微断作为保护电器,按5倍动作电流计算,短路保护动作电流为125A,可以躲开电机启动电流;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

经济方面

以施耐德C65系列微断为例,

C65N 3P C25A 价格为130.3元

C65N 3P D16A 价格为158.9元

可见,从价格发面看,C系列还要略低一些。

思考:通常我们选择断路器的原则是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大于负载电流,根据负载性质再选择C型或D型。D型是厂家专门为电机型负载设计的,但并不意味着C型断路器就不能采用,只不过需要调整下计算方法。我们学习还是需要探求本质,灵活掌握

三、微型断路器的区别与应用

1.对于微型断路器而言,1P+N、1P、2P一般用来作为单相电器的通断控制

(1)区别:

(2)应用:

1.为减少成本,用 1P 就可以,但上级断路器必须有漏电脱扣功能,检修时为防止火线、零线错乱造成事故,必须切断上级电源;

2.为检修时避免 1 条的问题,可用 1P+N;

3.用 2P 的理由:对于同样是 18mm 模数的断路器壳体而言,内部装 1P 和1P+N 是有区别的,前者在短路事故状态下“极限分断能力”肯定要高于后者,毕竟空间是影响分断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对于比较重要、检修与操作频繁、容易出现故障的用电回路,最好还是用 2P(成本高些)。

4.用 1P 前提是照明配电箱必须具有漏电脱扣功能,至少进线(或出线的上一级)要用漏电断路器。

5.普通的插座回路用 1P+N 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加漏电的话就不行了,因为1P+N的断路器不能拼装漏电保护附件和其他电器附件。

2.三相一般分3种断路器,即 3P、3PN、以及 4P

(1)区别:

3P:就 3 个接线,只是给纯三相用电设备用的,相对地或者相间短路时会跳闸,不能有单相负荷,不然某相对 N 线有负荷后, N 线回流断路器会作为漏电流动作;

3PN:4 个接线 L1L2L3N 都过互感器线圈后面可以使用三相电,也可以使用单相电,无论三相负载是否平衡,漏电开关不动作;仅在漏电时候动作,也就是说单相接地或者相间短路时候动作;

4P:4 个接线 L1L2L3 都过互感器线圈使用方法同 3PN,区别只是 4P 断 N 线,3P 的不断 N 线。

(2)分法:

四极断路器分为 A、B、 C、 D 四种:

A:N 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 N 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极一起合分。

B:N 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 N 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C:N 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 N 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D:N 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 N 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极一起合分。

(3)应用:

1.在用四极的场合,一定要注明是选用产品中哪一种,因为同为四极,但在 N 线上有无安装过电流脱扣器,其作用和目的是不同的。

N 线上安装过电流脱扣器,它可以用在三相四线配电的单相负荷为主的线路中,或使用在产生大量谐波的非线性负荷如气体放电灯,可控硅调光、调速线路中,或其它有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场合。一般设备回路可选用 N 线不装过电流脱扣器的断路器。

2.实际上, A、D 两种虽然称为四极断路器,但它的 N 极始终接通,并不随其它三极一起合分,因此,此类 MCCB 俗称“假四极”即为 3P+N,与三极 MCCB无本质的区别,它比三极唯一有用的是在成套柜中,线路的进出可能方便一些。

因此,这类断路器只能适合应用在三相负荷但又有少量的单相负荷场合(如有控制电源采用 220V 的成套系统)。

如果选择错了,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要出大问题,这个是目前设计和使用中最紊乱的一个问题,应引起大家重视。

网友A:
说的好,

我有一次看别人的接线,保护电机串个热继,热继输出不接,真的很厉害

网友B:
谢谢老师分享,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