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减速时间.

楼主(2020-06-01):
脉冲频率k200 脉冲总数k800,应该四秒发完。如果我加减速时间为20毫秒,还是四秒发完吗?加减速时间设置会影响定位吗?

网友A:
不会影响,定位取决于你设定的脉冲数。

网友B:
具体定位(距离)和脉冲个数有关,所以减速时间不会影响。

网友C:
加减速时间设置太快,设备运行过程中抖动越厉害,有时候设备步进电机过载,速度和力矩是一对反向关系

网友D:
加减速时间只和速度有关,和距离无关

网友E:
影响定位是机械精度和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还有就是你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