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伺服JOG能动。脉冲不会动。

楼主(2020-06-01):
B3伺服JOG能动。脉冲不会动。脉冲接收能显示接收到,是那个参数没设定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具体看手册的参数说明。或者用伺服调试软件看一下

网友B:
发脉冲的器件脉宽设置再稍微宽一点试试?

网友C:
是不是模式设置的不对啊,还有脉冲宽度和发送频率设置的不对,又或者你的焊错了

网友D(2021-01-26):
看看是不是主板烧了

网友C(2021-07-16):
脉冲禁止功能看看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E(2022-09-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B3伺服JOG能动。PLC输出脉冲不会动。脉冲接收能显示接收到脉冲。

不知怎么办?

网友F:
检查连线对不对 是不是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E(2023-02-13):
我遇到的问题是B3伺服

JOG能动。

但是只能朝一个方向动

另一个方向不动

找不到原因

请大师指教

谢谢!

网友G(2026-02-08):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问题是B3伺服JOG能动。但是只能朝一个方向动另一个方向不动找不到原因请大师指教谢谢!...

我遇见jog+  jog_能动 但是 伺服+能动 伺服——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