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110WS与宇电温控器通讯

楼主(2020-06-02):
现在有一台台达DOP-110WS和一台宇电AI-D71温控器,设置好通讯协议,但是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访问温控器的实际值和设定值,求大神指教

楼主:
大神都不看贴的嘛,求指教

网友A:
根据通讯地址对应的 变量和数据格式 读取和写入数据就可以.硬件地址设置好了,需要触摸屏变量编程. 一般包括数据读取和写入,对应触摸屏设置的地址及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通讯地址对应的 变量和数据格式 读取和写入数据就可...

哥,你说的编程是指宏程序还是,有没有例程可以给我看下

网友B:
根据通讯地址对应的 变量和数据格式 读取和写入数据就可以.硬件地址设置好了,需要触摸屏变量编程. 一般包括数据读取和写入,对应触摸屏设置的地址及数据格式

网友C:
你这个相关的问题可以在通讯版块,咨询关工。他是通讯大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相关的问题可以在通讯版块,咨询关工。他是通讯大拿

在哪里可以找到关工

网友D:
回复内容: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172273

关工主页,您可以给他发私信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这个相关的问题可以在通讯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http://home.gongkong.c...

谢谢兄弟

网友E:
根据通讯协议,找对地址对应的 变量和数据格式 读取和写入数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通讯协议,找对地址对应的 变量和数据格式 读取和写...

兄弟,找地址这块有什么经验分享嘛?我一直不理解modbus地址和设备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enryma  根据通讯协议,找对地...

兄弟,我来了,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20-07-16):
引用 网友F:
引用 chen协1989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henryma  根据通讯协议,找对地...-------------------------兄弟,我来了,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啦,关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