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西门子300与ATV900变频器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20-06-02):
本人新手小白,从厂家的编程里项学习如何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请大神指教。

硬件组态安装完成,GSD文件配置好后,PZD地址为264-275

通过SFC14 SFC15读取写入

DB2参数如下图:

变频器的参数不都在DB2的前12字节里吗,为啥输出的写到了DB2.DBX13.0,速度写到DBW14里了

网友A:
输出是BOOL量

网友B:
DBX12.0~DX13.7 应该是ATV900的所谓“控制字”,“控制字”在作用的时候分为高8位与低8位。

网友C:
最好是找到这个变频器PN通讯手册看看,里面有对应地址,西门子这边地址是可以自己修改的,但是位置要和手册上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