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设备远距离导线计算

楼主(2020-06-02):
1、铜线的估算口决。

2、远距离监控电源线的选用是否合理?

一、电流的情况

1平方毫米的铜线在不同电流下通过的安培数不同,理论上最大值是15A,我们正常使用时可以按9A-13A左右计算。

1平方毫米铜线:

架空线15A,敷在墙上11-12A,在护套线9A左右,穿管5-7A。

这里面也就是说,一平方铜线,稳定载流量6A是没有问题。

所以在电线的载流量这方面,比较容易产生争议,很难计算出一个非常具体的载流量,因为环境不同,所以我们一般是估算值,供参考,让我们在实际项目应用中心中有底。

二、估算口决

电缆载流量口决,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

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

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

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

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 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1,即4×8、6×7、10×6、16×5、 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

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即50×3=150A;70,95、 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 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

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就是穿2根时,要按8折计算载流量,3根7折,4根6折。

一般铜线安全电流估算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左右。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左右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左右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左右。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左右。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左右。

铝线,相同载流量,线径要取铜线的1.5倍。

三、举例

常规应用场合如下:

1、1.5mm2---射灯;

2、2.5mm2---插座,如空调(1.0p或1.5P空调)、主照明灯具,电热水器等;

3、4.0mm2---特别大的电器、入户线、或者特别的场合,如机柜空调。空调。2.5mm2的电线安全功率至少为3.2KW。

如果挂机空调为1.5p,匹数指的是电器消耗功率,1匹=1马力=735W,合计功率=1.5*735=1102W。有的朋友提到使用2.5mm2的电线也足够,但我们还是建议使用4.0mm2的线。

另外一条是厨房,满足:照明、油烟机、燃气热水器、消毒柜、冰箱、微波炉同时使用。

如果家里卫生间采用电热水器,也建议卫生间采用单独4.0mm2的电路,可以满足卫生间:电热水器、浴霸、取暖器、照明等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