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来乍到协议上学习问题搞不定请求帮助(LG)

楼主(2020-06-02):
我用的笔记本  先用的usb转串口    然后再串口转接线接到设备上  根据对应的说明连接线没有错误

但是指令无应答

站号他这是10 我改成 H00 其他没有改动  但是没有回应  是否设备正常情况下  我发出请求指令 设备应当给到我反馈信息

还是需要独立设置什么才可进行通讯 对于kgl编程连接(和cnet通讯接线方式不一样)焊接好后没有问题正常使用

设备(K120S)

请前辈指点!!!

网友A:
我想知道你具体发送的报文是什么,请截图出来,方便分析。

是否按图示发送的!?

网友B:
我又不是很清楚

网友C:
H10=十进制16

十进制10=HA

网友D:
最好是把你发送格式截图看一下,这个好像需要16进制模式发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把你发送格式截图看一下,这个好像需要16进制模式发送

肯定了,因为有不可见字符。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热心 谢谢 !果然还是有一些特殊的设置问题   k120s上有内置或外置的拨码开关 不够仔细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