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输出端子烧坏

楼主(2020-06-02):
松下伺服电机的一个输出端子烧坏了,其他都好好的,因为要急用,返厂维修时间太久,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应急吗?

网友A:
常用的松下脉冲型伺服电机有10个输入接口,6组输出接口。网络式伺服有8个输入接口,3组输出接口,但是伺服的输入输出功能远远不止这几个,其他的输入输出功能是可以通过对引脚重新定义来使用的。可以试着将该组输出定义到其他引脚继续使用,可以解燃眉之急。具体怎么改参数,可以咨询上海会通,他们家非常专业,技术服务都到位。http://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