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电源改成单相220V有没有风险

楼主(2020-06-03):
各位大神:

现有一台设备,上面有三台激光机各1200W,还有伺服1500W ,还有其他700W

都是单相220V ,考虑到功率较大,单相的话电流32A左右,配线至少要10平左右,电源供电拉线比较麻烦

能不能用三相380V,单相+N线,构成220V电源,分别将激光机和其他元件分配在三相上,三相功率分配 2400W 1500W 1900W

这样单相元器件接在三相380V是否可行,有没有风险,求教!!

网友A:
可以,没有风险,配电本就要考虑三相负载平衡。

网友B:
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线路复杂,有连锁什么的,容易造成高电压设备损坏,因为此时进线电压有380V,所以如果要改,一定要把线路搞清楚,否侧烧坏设备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C:
楼主你的伺服驱动器是什么型号,有的伺服驱动器可以直接接入220V,有的不行,

网友D:
可以的,基本上三相平衡就可以了,激光器虽然功率高,但是跟动力型电机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E:
功率稍大分配三相供电正常,不平衡电流走零线。

网友F:
问题不大,实在要求高的话,可以加一个三相380变220的变压器,

网友G:
控制电源全部用DC24V,每组电源你怕出故障加装AC265V的防雷器件做电源出错防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