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上电没有伺服准备好的信号是怎么回事?
皮卡丘?

楼主(2020-06-03):
松下伺服上电没有伺服准备好的信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因为你没用给使能呀

网友B:
先看看面板上有没有报什么错误,首先基本参数设置要正确,只有参数设置正确且伺服自身自检无故障,这时候才会给出READY信号

网友C:
你是走的通讯,还是硬接线。

伺服准备好,就是使能的意思,

楼主看看你接线

网友D:
请问伺服是否有报警吗?如果伺服有报警的话是没有S-RDY信号输出的,还有确定接线接的正确吗?松下a6脉冲型伺服的S-RDY信号默认是34和35号脚,接线不能接反了,如果前面把线接反了,可能会烧坏内部回路,建议更换一组伺服输出点,引脚定义的修改可以通过调试软件修改,具体你可以咨询一下上海会通的销售或者技术,他们一直比较专业。 http://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