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排出干扰信号?

楼主(2020-06-03):
最近一台机,感觉突然就会出现信号错乱,时序图如下,正常是先给复位信号,再给测量信号,等测量信号没有了,出OK Ng结果信号,现在做几个就会出来一个测量信号刚给,还没复位,结果信号就已经出来了,导致测量值不对,要怎么排除呢?需要什么仪器,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
我的想法是要加滤波器,或者换屏蔽信号,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有人会吗?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读取上一次数据或者程序有触发了,最后再找干扰源问题

网友B:
最好还是查找干扰源

网友C:
先重电源隔离查起,在查信号隔离

网友D:
这是理论的处理方法,请初始实际的信号波形图,

才好知道是什么类干扰,才能进一步给你方案!

网友E:
步进电机选择电源电压值比最大所需的电压高10%-50%,此百分比因Kt, Ke,以及系统内的电压降而不同,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流值应该足够传送应用所需的能量,记住驱动器的输出电压值与供电电压不同, 因此驱动器输出电流也与输入电流不相同,为确定合适的供电电流,需要计算此应用所有的功率需求,再增加5%,按I = P/V公式计算即可得到所需电流值。

功率过低,首先容易导致电机输出力矩不足甚至丢步,其次也容易损坏驱动器甚至开关电源,具体的电源选择和用户的系统要求以及系统配置密切相关,从步进电机原理上来说电源功率越充裕越好,实际应用中因为生产成本的需要用户往往在满足要求的条件下要求功率越小越好。

在许多场合,因为步进电机的电流电压较高,比如有的步进电机最大输出电流8A,电压325V,再加上其外壳未采用铝合金外壳进行磁屏蔽,因此对高灵敏的接收机系统造成干扰,使其无法工作,并且干扰电源,尤其在高频时,可能造成控制系统的单片机和上位机无法进行正常通讯,严重者造成单片机死机,给正常使用造成了困难,因此干扰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步进电机电源干扰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1、加装电源滤波器,减少对交流电源的污染。

2、使用屏蔽线减轻外界对自己的干扰,或自己(电源线)对外界的干扰。

3、“一点接地”原则,将电源滤波器的地、步进驱动器PE(地)(驱动器与机箱底板绝缘),控制脉冲PULSE-和方向脉冲DIR-短接后的引出线、电机接地线、驱动器与电机之间电缆防护套、驱动器屏蔽线均接到机箱壁上的接地柱上,并要求接触良好。

4、尽量加大控制线与电源线(L、N)、电机驱动线(U、V、W)之间的距离,避免交叉,比如我们在处理双轴驱动系统中两个处在同一机箱的驱动器安装位置时,一个驱动器铭牌朝前,另一个则朝后,并在结构布置上使这些引线尽量短。

楼主:
用示波器监测吗?怎么看是什么干扰呢?

网友F(2020-08-07):
如何排除电脑信号的干扰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监测吗?怎么看是什么干扰呢?

可以用示波器监测。看频率所能达到的峰值

网友G:
可以用排除法,逐个开机,看看那个开机设备出现干扰较大,,这样让它做好屏蔽及接地工作

网友H(2020-10-16):
接地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