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动态应变仪测量新造船舶发电机轴功率

楼主(2020-06-03):
船舶在建造时,通常都是根据主机标定功率和标定转速来设计螺旋桨,使螺旋桨推进特性曲线与主机全负荷速度特性的交点,正好落在主机的标定功率与标定转速处。否则即为螺旋桨过重或者过轻,使主机超负荷或者功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此时新造的船舶在建造完毕后,都会检测船用发电机的功率。

检测仪器需要动态应变仪、箔式电阻应变片、拉线式集流环。

本次试验采用动态应变仪对29000t散装货轮和14000t散装货轮船用柴油机的轴功率进行了测量。并按试航大纲的要求,在各个工况下利用极小的电阻应变片作为传感器,应用旋转圆轴测扭矩的原理测出了大型船用发动机的输出轴功率。即测取连接发动机与螺旋桨之间中间轴的扭转应变,再计算扭矩,最后计算出柴油机轴输出功率。

试验测量步骤

在贴片前,首先将传递扭矩的中间轴表面的锈皮和油漆等全部清洗干净,再用脱脂棉蘸取丙酮将轴贴片处的表面油污擦去,然后再用纱布将贴片的位置打平磨光,露出光泽的金属表面,并擦净。然后用划针在轴的同一截面上相距180°的两侧划出成垂直的两十字线,将两组电阻应变片用502胶分别贴于垂直的十字线处。一般在常温下使用502胶干固需24h,等应变片干固以后,在其表面上应再贴一层塑料胶纸,以防水浸和油污。然后把两组应变片的8根引线接上高强度漆包线,连接成电桥。应注意贴片时应变片的两引线下面贴一层绝缘纸,以防止被测轴与应变片形成导体。再将平衡桥路的4个结点A、B、C、D的引线分别焊接在拉线式集流环的4个铜环上。在布置4个铜质滑环时,同样应在传动轴上先贴一层绝缘胶布,目的是使得铜环与传动轴之间相互绝缘。

测量时将4根由多股银线编制而成的拉线搭接在4个铜环上,拉线与铜质集流环之间的接触部分包角一般应为30°~60°之间,包角不宜太小,太小了接触不良,过大又磨损太快,应当适中。将4根拉线一端固定,另一端的4个结点链接到一块绝缘板上,再用导线连接至动态应变仪。这样,便把贴于传动轴上的两组应变片组成的电桥接入应变仪。当传动轴受到扭矩变形后,应变片的阻值变化传递到应变仪上即可直接读出扭转应变量。

以上就是动态应变仪在新造船舶功率测量的应用实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变仪的信息,可直接联系南京聚航,我们欢迎您的咨询!025---8431---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