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每天早上开机都会报13.0报警

楼主(2020-06-03):
设备上用的松下伺服电机每天早上开机都会报13.0报警,关电再重新开就不会再报警,我真是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求各路大神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的机器断电时间稍长,通电就报13.0报警,再断电立马通电就好,始终没搞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找了供应商的技术过来协助,才发现原来是我们的接线没有按照使用手册来接,是通电时序导致驱动器报13.0报警的。上海会通的技术非常专业,值得推荐。http://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