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BV下载问题

楼主(2020-06-03):
第一次用此款屏,第一次下载时是正常的,然后有点小改动,下载总是出现USB埠连接panel失败,请问要如何处理

网友A:
长按触摸屏空白处,左上角出现齿轮图标点进去,进系统设置,下面图标找到人头像,点进去,将USB模式改为DISK模式(1模式)

楼主(2021-03-22):
引用 网友A:
长按触摸屏空白处,左上角出现齿轮图标点进去,进系统设置,下面图标找到人头像,点进去,将USB模式改为DISK模式(1模式)...



谢谢!

网友B(2022-04-28):
上传密码错误 HMI终止传输 速捷工控 助您快速解决设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