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救救孩子吧,百度不到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0-06-04):
PLCSIM仿真,程序里都没有DB11,诊断缓冲区却这样报错,仿真时也是小扳手下为组件错误,都是绿色原点,不知道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FB182,是不写程序时,调用其他DB块时,误写成了DB11 。

网友A:
写错了,是FC182

网友B:
一般博图软件问题出在哪都有提示,按提示的查看下差不多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