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西门子485变频器实例

楼主(2020-06-04):
演示下ModbusTCP转ModbusRTU转换器,用来连接一款台达变频器,然后用上位机WinCC控制这个西门子变频器,下面以上位机控制变频器的其中一个参数(运行)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西门子品牌变频器(型号:V20

2.ModbusTCP/RTU模块

3.上位机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三、参数设置如下:

1.西门子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E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西门子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是从40001开始的,这里用的是03或者16功能功能码,上位机先用Modbus Poll调试(仿真PCModbus TCPClient)控制变频器正转运行。

常用的控制字STW:

047E :运行准备

047F :正转启动

0C7F :反转启动

04FE :故障确认

四、连接Modbus调试软件步骤

1.运行上位机Modbus Poll软件,IP192.168.1.10,端口号:502,然后点击Connection

2.设置参数,用03功能码,寄存器地址为99(状态控制字),写入047F(正转启动),此时变频器会带动电机正转运行。

3.然后将寄存器地址改成100,输入16384(频率设定值),这时电机会迅速加速到50Hz的速度运转。

4.最后回到寄存器地址99,输入047E(运行准备),此时变频器带动电机停止运行。

五、连接WinCC步骤

1. 打开WinCC,选择变量管理,新建驱动,Modbus TCP驱动,然后在这个驱动下建立一个连接,方便命名为“西门子V20变频器

2. 建立变量表如下所示

3. 打开图形编辑器建立测试画面并运行,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