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4--2.7操作卡死问题

楼主(2020-06-04):
在使用Eplan P8 2.4-2.7过程时,全部都正常安装,破解,打开,但是只要涉及到键盘操作,Eplan均会卡死,有没有解决办法啊,Ver.dll那个文件替换了,Office也卸载或者更换版本,一点办法没有

网友A:
这个可能文件没有按照目录的路径放置,,,,

网友A:
路径安装正确吗。。。DLL文件文件截屏看看

网友B:
楼主解决没有?我也是这个问题,折腾好多天了没搞定,软件可正常进入画图,也没有60秒卡顿的现象,可是每次按下任意键都会卡死,只能用任务管理器结束程序,好无语。网上那么多教程都试过N遍,没用。

网友C:
选项--设置--用户--翻译--字典--输入里面的"自动完成""自动校正"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说的卡死会自动重启软件吗?如果是这样我有解决办法。

网友E(2020-12-09):
引用 网友C:
选项--设置--用户--翻译--字典--输入里面的"自动完成""自动校正"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F:
系统自带输入法造成,换成别的输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G:
把系统自带的输入法选项里面兼容旧版打开就可以了。具体在哪个位置百度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选项--设置--用户--翻译--字典--输入里面的"自动完成""自动校正"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有效

网友I(2021-01-18):
引用 网友H:
"Jasonzeng"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选项--设置--用户--翻译--字典--输入里面的"自动完成""自动校正"前面的√去掉就可以了...】进行回复:        -...



我把勾去掉了,还是一样的,我哪里没搞对吗,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