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选择通讯方式?

楼主(2020-06-05):
本人是工控新手,需要做一个自动化控制系统(1)可以通过组态触摸屏本地控制(2)可以通过无线方式进行远程通讯。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远程服务器并接收远程下发的执行指令。服务器上不是组态软件,就是普通软件编写的服务器程序。

想请教各位大佬:

(1)无线通讯部分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路由器还、DTU还是其他什么方式?

(2)像这种与普通服务器程序通讯,选用什么通信协议比较合适?(由PLC端定义协议,服务器端配合)是TCP协议自己定义数据帧格式,还是类似opc,modbus-tcp这一类比较合适? 主要是希望万一有用户不希望使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程序或者已经有工控系统,方便跟客户的已有工控系统对接,不知道有没有业界通用或者常用的协议?

谢谢!

网友A:
(1)无线通讯部分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路由器还、DTU还是其他什么方式?

(2)像这种与普通服务器程序通讯,选用什么通信协议比较合适?(由PLC端定义协议,服务器端配合)是TCP协议自己定义数据帧格式,还是类似opc,modbus-tcp这一类比较合适? 主要是希望万一有用户不希望使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程序或者已经有工控系统,方便跟客户的已有工控系统对接,不知道有没有业界通用或者常用的协议?

=====================
1、用4G DTU吧,稳定、速度也快;
2、通信协议用Modbus也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无线通讯部分用什么方式比较合适,路由器还、DTU...

好的,谢谢,业界里面如果上位机是组态软件的话,一般使用说明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