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变频空压机三滤的更换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6-05):
永磁变频空压机三滤主要包括:空气过滤器、机油过滤器、油气分离器。每一种滤芯更换的方法略有不同,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下永磁变频空压机三滤的更换及注意事项:

一、空气过滤器的更换

螺杆式空压机吸入空气中的灰尘被阻隔在空气过滤器中,为避免螺杆压缩机被过早地磨损、油气分离器中的精滤芯被阻塞,通常运行500H后,就需要清洁或更换空气过滤器滤芯;在多灰尘地区,更换时间要缩短。过滤器更换时必须停止使用永磁变频空压机,为了减少停机时间,建议换上一个新的或已清洁过的备用滤芯。

1、对着一个平的面,轮流轻敲滤芯的两个端面,以除去绝大部分重而干的灰尘。

2、用小于0.28Mpa的干燥空气沿与吸入空气相反的方向吹,喷嘴与折叠纸至少相距25mm,并沿其高度方向上下吹。

3、滤芯检查,如发现有变薄、针孔或破损之处,应废弃不用。

二、油气分离器滤芯更换

1、拆下最小压力阀上各连接软管和铜管。

2、拆下回油管铜管。

3、拆下盖板。

4、抽出滤芯

5、清洁筒体。

6、换上滤芯后,按反顺序装好。

三、机油过滤器的更换

1、将机油过滤器旋下,丢弃。

2、仔细清洁过滤器壳体,疏通前后压差通孔。

3、检查压差发信器性能。

4、新滤芯装上油(滤芯密封圈上涂上一层油)。

5、装滤芯时,旋至其接触密封垫,然后再手工旋紧1/3圈。

6、开机后,检查是否有泄漏。

注意:只有在压缩机停止运行并释放压力后,才可更换滤芯,另外,必须小心热油,防止烫伤,勿将油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