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通讯接头部件库

楼主(2020-06-05):
企业微信截图_15913285142885.png企业微信截图_1591328581150.png企业微信截图_15913285503146.png企业微信截图_1591328589308.png类似这类的部件库,以及通讯线模板,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这些属于2D视图。可以在符号宏的变量 ,安装布局, 创建  选择变量就可以,也可以通过部件的

反正有很多方 ,可以做

还可以通过3D的视图 的做个2D

网友A:
可以在CAD图形导入到EPALN   ,之后创建宏  符号宏\窗口宏。等等。还有可以插入图片。等等。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做

做这个得看你自己用什么方法 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AD图形导入到EPALN   ,之后创建宏  ...

主要是CAD也没找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些属于2D视图。可以在符号宏的变量 ,安装布局,...

谢谢,主要是懒,想找找看有么兄弟共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在CAD图形导入到EPA...

在我的版块的汇总就有相关,或者自己有CAD的工具自己做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黑盒 加点连接点就可以做,方法有很多种的,供你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郭远...

 已经找到了,omron有CAD模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obertb...

那就行了。这个很简单,就是创建安装板宏 或者图片等等。是不是一下子就懂了

网友B:
想学PLC无从下手,感谢大神!

网友C:
回复内容:如果你想学EPLAN可以请教楼上,学习PLC的话可多去PLC版块交流互动

引用 网友B:
想学PLC无从下手,感谢大神!

网友D(2022-12-05):
路过 顶一下,希望有用.

网友E: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