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动缸求助

楼主(2020-06-05):
请教一下伺服电动缸有直线式和折返式之分,我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乍一看先是一懵,搜个图片才知道:

所谓直线式电动缸,就是Linear型,电机与缸体轴线在一条直线上,电机在缸体屁股后面,电机出轴指向缸体伸出方向;

所谓折返式电动缸,就是Parallel型,电缸与缸体轴不在一条直线上但是相互平行,电机在缸体侧面偏后的位置,电机出轴方向与缸体出轴方向相反.

看机械安装要求呗,有空间需要摆动就整个"直线式",没那么长空间或者不需要摆动就整个"折返式".在控制上差别可能就是折返式固定带一个减速机(哪怕减速比为1:1),这个减速机根据结构(齿轮?同步带?)不同控制刚性会有所不同,个人使用经验来说感觉大差不差,区别不很明显

网友B(2024-07-03):
选择哪种连接方式应在结构、功能、经济性、安装便利性等多方面考虑,具体取决于使用的场合和需要。对于行程较小、精度要求较高、空间有限的场合,电动缸直连式更为适用;而在行程要求较大、安装空间宽敞等的场合,折返式则可以更好地满足需求。我朋友就是生产这个的厂家有需要可以给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