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传感器的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05):
请问U型光电开关,有可插拔的插件吗?

网友A:
我们家一直使用松下的U型光电,也就是槽型光电,用做限位开关的,一直都蛮稳定的。还有个好处就是接线可插拔,这个非常方便,线缆坏了我们只更换线缆就可以了,大大减少了工作量,具体可以查询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