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无法生成报表设置没问题啊

楼主(2020-06-05):
EPLAN 无法生成报表  设置没问题啊

EPLAN 无法生成报表  设置没问题啊

EPLAN 无法生成报表  设置没问题啊

网友A:
设置没问题。但是没法输出?  那应该是软件公司有问题

网友B:
首先是不是软件自带的那个报表。。

新建部件汇总表。。

选择表格方式 ,,,

。 我随便自己定义的页名。。。8888  其实这个部件汇总表已经有了

一定要选择 高层代号 位置代号,,页名  !!!!

一定要选择 高层代号 位置代号,,页名  !!!!

一定要选择 高层代号 位置代号,,页名  !!!!

一定要选择 高层代号 位置代号,,页名  !!!!

未激活  !!

  这不行了了吗、、出来了吗

还可以手动放置报表!!!。。。

还可以手动放置报表!!!。。。

还可以手动放置报表!!!。。。

网友B:
一定是未激活  !!

  一定是未激活  !!

  一定是未激活  !!

我就随便选择报表的表格

再比如是电缆图表

这个表格主要需要自己建立和设计,根据自己的公司情况来定。所以说表格设计很重要的,,做好完全靠表格的模板做出来的。各种电气报表 电缆图表 端子图表 设备连接图。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