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故障解决方案介绍

楼主(2020-06-05):
一、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故障原因:

重绕时,定子三相绕组匝数不相等;

绕组首尾端接错;

电源电压不平衡;

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2.电动机故障排除:

重新绕制定子绕组;

检查并纠正;

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消除绕组故障。

二、电机空载,过负载时,电流表指针不稳,摆动

1.电机故障原因:

笼型转子导条开焊或断条;

绕线型转子故障或电刷、集电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

2.故障排除:

查出断条予以修复或更换转子;

检查绕转子回路并加以修复。

三、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1.电机故障原因:

修复时,定子绕组匝数减少过多;

电源电压过高;

Y接电动机不要误接;

电机装配中,转子装反,使定子铁芯未对齐,有效长度减短;

气隙过大或不均匀;

大修拆除旧绕组时,使用热拆法不当,使铁芯烧损。

2.电机故障排除:

重绕定子绕组,恢复正确匝数;

设法恢复额定电压;

改接为Y;

重新装配;

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

检修铁芯或重新计算绕组,适当增加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