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制作WINCC弹出画面窗口

楼主(2020-06-05):
在运行主画面上有30LDB11EC001-30LDB15EC001这样5个模块 ,比如点击30LDB15EC001模块,会弹出一个5#前置阳床控制面板画面窗口。但在图形编辑器里却看不到这个画面窗口,不知道这个窗口是怎样调出来的呢?30LDB15EC001模块的释放左键动作VBS代码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将要显示画面名赋予画面窗口,然后将画面窗口的可视属性置为ON,要关闭画面窗口,可视属性置为OFF。

画面窗口并不存在于图像编辑器中,而是存在于画面中,而画面窗口中显示的内容一定会在图形编辑器中找到对应的画面,只不过可能使用了模板,你所看到的时类似的画面而已。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要显示画面名赋予画面窗口,然后将画面窗口的可视属性置...

感谢 ,有点明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