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3软件崩溃

楼主(2020-06-05):
GX Work3软件: 程序前阵子还能正常打开,最后一次使用是3月25号,中途没有更新过软件也没有打开过程序,今天打开就这样了。 软件更新到最新版的1.063R还是一样打不开程序,尝试用其他电脑也打不开。 第二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麻烦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补救?

网友A:
果断的卸载重新安装吧,或者到官网下载最新版的软件版本的

网友B:
重装试试吧?我有一次添加智能功能模块,第一次设置参数还能正常打开,后面保存关闭就怎么都打不开,只好重装

网友C:
安装时候尽量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D:
安装时关闭杀毒类软件,官网下载正规版本,按照顺序安装

网友E:
建议重新做系统,然后重新安装,360这类软件可以安装,但是建议安装完所有的软件后,使用360做一次全盘扫描,把360误认为的病毒木马添加至白名单,而后再次扫描,再次处理。而后把C盘做一次备份,这样后续即便有问题,可以轻松还原。

网友F:
程序坏掉了,没有正确保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果断的卸载重新安装吧,或者到官网下载最新版的软件版本的

看不清楚是什么报警呀?安装程序首先关闭各种应用程序,再关闭杀毒软件再安装哦

网友H:
以前的老版本WIN10打不开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且你电脑上安装的软件不是很多,可以考虑我前面说的方法:建议重新做系统,然后重新安装,360这类软件可以安装,但是建议安装完所有的软件后,使用360做一次全盘扫描,把360误认为的病毒木马添加至白名单,而后再次扫描,再次处理。而后把C盘做一次备份,这样后续即便有问题,可以轻松还原。

网友A:
有没有解决了。要不我发给你一个链接。你下载安装试试。、不要下载什么杀毒软件了。我基本上电脑都是赤裸裸的。如何的杀毒软件都没有安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jJTDw4ov0DM32ioE22mjQ
提取码:n3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