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XHC60T与威伦触摸屏MT6070IP的程序实例

楼主(2020-06-06):
求助松下FP-XHC60T与威伦触摸屏MT6070IP的程序实例

新手,没搞过松下与触摸屏的,哪位大神有相关的程序实例,还包括接口接线 图

不用复杂的,简单的实例就好!谢谢!

网友A:
楼主你是打算用松下FP-XHC60T的编程口和威纶触摸屏进行通信吗?

网友A:
松下FP-XHC60T编程口为例、以威伦触摸屏MT6070IP为例:
松下PLC通信设置如下所示:

网友A:
该松下PLC编程口接一根串口方式的编程电缆,编程电缆DB9的端口定义如下所示:
2脚:RS232之发送
3脚:RS232之接收
5脚:RS232之信号地

网友A:
触摸屏新建工程(MT6071IP为例):

网友A:
新建设备如下所示:

网友A:
触摸屏COM1通信口端口定义:
6脚:RS232之发送
9脚:RS232之接收
5脚:RS232之信号地

网友A:
触摸屏COM1通信口和松下PLC编程口连接编程电缆后的硬件连接:
触摸屏COM1的6脚 接 松下PLC编程口连接编程电缆的3脚;
触摸屏COM1的9脚 接 松下PLC编程口连接编程电缆的2脚;
触摸屏COM1的5脚 接 松下PLC编程口连接编程电缆的5脚。

网友A:
以上就是松下PLC通信设置、触摸屏通信设置以及两者通信连接说明,剩下的工作就是PLC逻辑程序编写和触摸屏组态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2022-02-1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dlNOLOWyfxo8fr1Y3b5Lg

提取码:AAAA

还有数据表轴控指令步进流程,注释完整

楼主(2022-09-24):
引用 网友A:
以松下FP-XHC60T编程口为例、以威伦触摸屏MT6070IP为例:松下PLC通信设置如下所示:...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就是松下PLC通信设置、触摸屏通信设置以及两者通信连接说明,剩下的工作就是PLC逻辑程序编写和触摸屏组态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dlNOLOWyfxo8fr1Y3b5Lg 提取码:AAAA还有数据表轴控指令步进流程,注释完整...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发现失效了,不过,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