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N口用step7软件去连接plc(CPU317-2PN/DP)连接不上

楼主(2020-06-06):
大家好:

   原来一项目用西门子 CPU 317-2 PN/DP,现在想用step 7通过PN口去连接PLC ,但发现连不了,ping IP地址也ping 不通,但是通过上位机系统监控界面是可以连接的,设备也能正常生产。就是ping 不通PLC 的IP 地址,用STEP 7软件也连接不上,项目中还有另一台PLC(一样的型号和版本,地址不同)也在使用,一样的连接方法,用同一台电脑去连接用STEP 7去监控都没有问题。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连接的问题?

楼主:
没人响应呐,问题没有新意吗

网友A:
这类问题,你需要描述的更详细些;

例如:

A电脑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具备什么条件,最后是什么现象;

B电脑处于什么环境,条件,最后的现象;

然后你遇到的问题;

你ping不通   是不是不在一个局域网中。而且你上位机系统软件是什么?wincc,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