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与BVV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06-06):
     装修硬电线,说的就是BV线和BVV线,两者都是硬导体电线;但不论从外观还是结构的角度上看,BV与BVV都是有很大的差异;接下来,简单给大家说一说。

     BV与BVV有什么不同?

     BV属于单芯聚氯乙烯绝缘布电线,简称塑铜线,聚氯乙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塑料;没有护套层的BV线主要用于450/750V及以下家装连接电器,常用的规格在0.75平方至16平方电线之间,这类电线的大规格电线很少用,因此16平方以上的BV线一般需要定做。

     B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圆形电线,是由两根BV以上的电线组合而成的,多芯的BVV就是扁电线,有绝缘层也有护套层,多用于明装敷设;一般情况下,2x2.5做主线、干线,2x1.5做单个电器支线、开关线。单相空调专线用BVV2x4,另配专用地线。

     BV与BVV的相同点

     绝缘材料都是聚氯乙烯,用字母“V”表示。

     导体材料都是无氧铜,用字母“T”表示,这里省略表示。

     常用颜色都是红色、黄色、绿色、蓝色、黑色和双色(黄绿)。

     具有阻燃型和耐火型,分别是ZC和N,前者有离开明火不自燃的作用,后者正常着火还能持续用一段时间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