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软件应用之页码格式多样化

楼主(2020-06-06):
用条码打印软件批量印刷标签时,由于标签数量较多,可以在每张标签上都添加一个页码,在打印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也可以即时核对页码进行补打,有效的防止出错的情况。而在条码打印软件中页码格式具有多样化,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各种页码格式的具体设置方法以及实际效果。

条码打印软件中的页码格式一般是{数据类型 补齐长度 填充字符 进制},各个参数之间是用空格隔开。下图是页码格式参数说明,数据类型是必选,其余的补齐长度、填充字符和进制可选可不选,不选按照默认设置。

示例:总打印页数是1000页,页码显示格式为{1 4 2 2}/{2}

解释:/前大括号内第一个数据1代表当前页码;第二个数据4代表页码长度,也就是页码是4位数,如0001;第三个数据字2代表的是长度不足时用0填充;第四个数字2代表的是按照十六进制流水,如0,1,2,3,4,5,6,7,8,9,a,b,c,d,e,f。大括号内的数据之间用空格分隔。/后面的大括号内显示的是总页数。该页码格式实际效果具体效果为:0001/1000,0002/1000,0003/1000……000a/1000……

默认页码格式:在条码打印软件的“文档设置”-“页码”一栏中设置页码的样式为(水平或者垂直),格式是{1}/{2},预览查看效果。

流水号页码:默认的页码左侧填充0,使页码以流水号的形式显示,如四位数的流水号,格式就是{1 4}/{2},后面的填充字符和进制没有添加,所以默认设置是十进制和填充0,得到的页码效果就是:0001/1000,0002/1000,0003/1000……,效果如下图:

如果页码格式想以十六进制显示,需要设置页码格式中的进制参数和填充字符参数。条码打印软件中的页码格式如果设置了后面的参数,那么前面的参数就必须选,如设置十六进制,那么填充字符不能为空,16进制的条码格式“{1 4 2 2}/{2}”,效果如下图。

条码打印软件中可以删除页码格式中的总页数只显示页码,或者页码和总页数这两个参数位置调换,包括页码和总页数之间的连接符“/”都可以替换成其他的字符,设置非常灵活。

页码格式中也可以添加汉字哦,如“第{1 4 2 2}页”,显示出来的效果就是:第0001页,第0002页……

综上所述就是条码打印软件中关于页码格式多样化的设置方法,在条码打印软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把页码用条形码的形式显示出来,印刷时机器扫描条码就可以读取当前的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