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无线模块跳频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6-06):
LORA无线模块跳频有什么作用

跳频就很好理解,跳频就是不断的变换载波频率。无线模块Lora芯片sx127x本身就是支持跳频的,它可以设定一个时间段,我们后面简称为t1。发送端在经过t1之后,载波频率就会切换到下一个设定的值,再经过t1之后,载波频率又会进行一次切换。而接收端就要和发送端约定好跳频的规律,也就是维护同一张跳频表,知道下一次该往哪个频率切换。

在一开始lora使用的载波频率是433mhz,经过t1时间之后跳到435mhz,再经过t1后跳到431mhz……等等就这样一直变换发送的频率,这个就是lora的跳频。

这个跳频的频率设定要遵循什么规律吗,下次我该设定要跳到多少mhz呢?这个首先你要确定你使用的lora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比如sx12761278支持的频率范围是不一样的,理论来说在无线数传模块lora芯片支持的频率范围内都可以跳,具体下次跳到哪一个都可以通过软件自己灵活配置。但是考虑实际情况,有些频率点就不建议设定,例如每个国家都是有无线电使用条例的,在某些频率是不允许发射无线电信号的,所以国家不允许的频率点是要规避的。还有要考虑到天线的匹配,你使用的天线在哪个频率范围更能发挥它的优势等等

明白了跳频的概念,那么跳频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增加抗干扰,比如现在空中的433mhz一直有数据在传送,你也使用433mhz的时候就产生干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跳频就可以跳到例如435mhz频段避免和其他人发送无线频率冲突

有些国家有规定,在一个信道上(也就是一个频率点)发送的无线信号持续时间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间。通俗来说就是你不能一直占用这个频率,所以这个时候跳频就可以发挥作用。

网友A(2020-09-14):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1. 工业通信设备和商用通信设备/家用通信设备有什么不同?

    工况要求不同,环境要求不同,

  2. 工业通信设备怎么才能满足要求?

    工业通信设备使用久经验证过的工业通信芯片,宽温芯片,高可靠性稳定性芯片,高性能滤波器,高质量稳定器件

  3. 如何定制开发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路由器,边缘计算网关,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

    有需要定制工业交换机,路由器,光纤交换机,光通讯设备,工业网关,无线路由器的的需求,可以定制软硬件的,我们可以OEM,ODM,试产,量产。

    可以联系我们有博通,marvell,RTL,高通量产方案。image.png2491906403.

  4. 为什么要定制工业通信设备?

    自己量产的肯定便宜啊,自己定制的量产的可以集成到自己产品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