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与PLC通讯

楼主(2020-06-06):
刚接触安川机器人 现在想为安川机器人配置一台台达PLC控制的变位机 ,因为需要变位机多个角度变换 在这里怎样通过设置通用输出?例如焊接完A 给PLC一个信号变位机 转动  ,到位后给机器人一个信号 机器人开始焊接 。焊接B时 给PLC一个信号  一次类推 如果需要变换10位置  难道要占用PLC与机器人的通用输出10个点?

网友A:
想省点用信号组,plc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信号组 再哪里设置  只看到快捷键调用4位输出的 教程

楼主:
054908dd4de3f5950a5da3132d53850.png大神信号组 再哪里设置  只看到快捷键调用4位输出的 教程

网友:
使用OGH,看一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感谢大神    找到了  就是这个命令组

网友D(2020-07-28):
安川机器人与三菱plc可以直接通讯吗?

有没有像西门子那样内部报文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