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激光移位传感器来测算外径

楼主(2020-06-07):
   通过移位激光传感器来测算管的外径,布局就是如图所示,上下各一个激光传感器,管在传感器中间,想测算管的外径。各位大咖们,用什么样的算法能够实现这个要求呢?

  运行方式是:当工作台上有管,工作台上的传动电机开始启动,匀速运行的情况下来测算其外径值。

   激光移位传感器是松下

   PLC是三菱FX3U的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激光传感器量程越大精度越低,还有就是注意传感器检测盲区(最小检测距离和最大检测距离)

网友A:
这样做一下减法,还不能算出直径?

网友B:
最大距离-激光1距离-激光2距离=实际管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