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输入点问题

楼主(2020-06-07):
各位大神   台达PLC有没有将4个输入点设置成一组   接收机器人的4位2进制信号

网友A:
4个输入点设置成K1X0,但是你的2进制信号还是要一个一个接上去啊,X0~X3

你发的是什么2进制信号,怎么发?

通过接X输入点发,还是通过485或者232通信发?

或者你把4位二进制信号算成1个16进制发一个信号不就好了?

网友B:
信捷<此处内容被屏蔽>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个输入点设置成K1X0,但是你的2进制信号还是要一个一个接上去啊,X0~X3你发的是什么2进制信号,怎么发?通过接X输入点发,还是通过485或者232通信发?或者你把4位二进制信号算成1个16进制发一个信号不就好了?

谢谢谢谢,学习了

网友D:
  1. 将4位2进制放入D0中。

  2. MOV D0 K1M0就可以实现M0-M3的状态输出以及监控。

A森田精密夹具Erowa,3R,Pas...

网友:
台达plc学习学习,谢谢。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