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显示英文

楼主(2020-06-07):
求助啊,这符号选择导航器里面,都是英文啊,怎么设置成中文呢?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符号文件,找到默认的符号文件夹。打开看看。估计你安装了英文版的插件或者是

楼主:
回复内容:不太明白啊 ,应该是没装,正常插入符号是中文,就在符号导航器里面显示英文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符号文件,找到默认的符号文件夹。打开看看。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