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程序:西门子S7-200Smart之ModbusTCPServer

楼主(2020-06-07):
分享程序:西门子S7-200 Smart之Modbus TCP Server

一、更新编程软件后的Modbus TCP Server指令库,如下所示:

二、主程序:

1、网络1:

Modbus TCP Server

1、系统块设置ST20固定IP地址:192.168.1.150

2、Connect使用SM0.0,被动建立连接

3、本地端口号:502,可以设置其他端口号,告知客户端

4、MaxIQ和MaxAI表示数字量输入/输出和模拟量输入,数字量最大256,模拟量最大56,填写0表示禁用

5、MaxHold 和HoldStart共同决定V存储区域,用来交换寄存器数据

2、网络2:

查看错误代码

完成位出现且Error字节不等于0时,Error字节的值传送到未使用的地址区域,为错误代码

3、网络3:

mConnected=1表示已经建立连接

三、程序提供下载:

网友A:
路过,给你顶一下……

网友B:
路过!感谢分享!

这个是要最新软件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感谢分享! 这个是要最新软件才支持的路过!感谢分享!

2.4版本即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