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伺服电机精准定位在触摸屏上设定的距离

楼主(2020-06-07):
新手求大神指教,我想用三菱FX3u的PLC控制伺服驱动器,怎么让伺服电机精准停在设定的移动的距离·本人只会编程让电机移动,但是不懂如何去换算之间的脉冲量· 需要发送设定的移动距离的脉冲数量所以不能控制在设定的距离位置上停止 已知丝杆的导程是5mm  伺服的编码线数是2500   转速是3000r/min    希望各位指教一下。如果还缺什么参数可以可以举个列子让我参考下·怎么换算的,最好有公式 谢谢了

网友A:
假设你的电机发送6400个脉冲转一圈,电机转一圈实际行走直线距离为5cm,那么你需要走8cm时应发送8/5*6400=10240个脉冲

网友B:
定位分为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绝对定位必须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电机发送6400个脉冲转一圈,电机转一圈实际行走直线距离为5cm,那么你需要走8cm时应发送8/5*6400=10240个脉冲

怎么才能算出电机转一圈的脉冲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假设你的电机发送6400...

看说明书,伺服可以设置的,具体看电子齿轮比介绍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26o.11854294.0.0.23064831oiNQWx&id=603854100810